联想B305一体机通病问题

楼主(2015-03-17):
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显示LOGO,LOGO后显示一下后,要很久才能在显示一下又灭了!(高压条19V供电正常,5V正常,3.3V正常还有一组2.88V的感觉不对飞线3.3V过去故障依旧!)用外接12V高压条显示一切正常,高压条飞线就不行!看了很多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的   求支招

网友A:
基本上都是高压条的问题,HP很多一体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高压条的问题,HP很多一体机也是这样的。

换了高压条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不是说外接高压条一切正常吗?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期待为序结果,和故障原因!

网友C: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灯管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灯管漏气

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高压条也是一样的问题!

你换了原装的?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会不会是电源滤波电容鼓包

网友:
修显示器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进系统一会就重启
重启个五六次机器才能正常工作
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B305 2灯的 屏号好像是LM20开头的 前几天刚修到个灯管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碰到,换了灯管好的

网友:
单独测灯管不就行了 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办的问题

网友(2015-04-21):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我这有台一样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烤了南桥,好了,不知道会返修不会。

网友:
我前天修到一个是开机有时显示正常,有时开机黑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后来拆开主板后,发现U42芯片上面的的那个14.318M的晶振上面的壳子掉了,换掉后,很稳定。再也没出现过黑屏的情况。还有你把那个U42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遇见过一次也是飞线不可以

网友:
alfin si es U42? o no ,cual es la respuesta

网友:
上次一台没搞好!

网友:
查条件呢   各个供电 信号 正常吗

网友:
没看明白。LCD  LED  是暗屏 。还是?

网友:
是屏灯管的问题,前几天修了台A7000的也是一样故障,换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