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中英文对照表

楼主(2015-03-17):
BIOS 中英文对照
Time/System Time 时间/系统时间
Date/System Date 日期/系统日期
Level 2 Cache 二级缓存
System Memory 系统内存
Video Controller 视频控制器
Panel Type 液晶屏型号
Audio Controller 音频控制器
Modem Controller 调制解调器(Modem)
Primary Hard Drive 主硬盘
Modular Bay 模块托架
Service Tag 服务标签
Asset Tag 资产标签
BIOS Version BIOS 版本
Boot Order/Boot Sequence 启动顺序(系统搜索操作系统文件的顺序)
Diskette Drive 软盘驱动器
Internal HDD 内置硬盘驱动器
Floppy device 软驱设备
Hard-Disk Drive 硬盘驱动器
USB Storage Device USB 存储设备
CD/DVD/CD-RW Drive 光驱
CD-ROM device 光驱
Modular Bay HDD 模块化硬盘驱动器
Cardbus NIC Cardbus 总线网卡
Onboard NIC 板载网卡
Boot POST 进行开机自检时( POST)硬件检查的水平:设置为“MINIMAL”(默认设置)则
开机自检仅在 BIOS 升级,内存模块更改或前一次开机自检未完成的情况下才进行检查。设
置为“THOROUGH”则开机自检时执行全套硬件检查。
Config Warnings 警告设置:该选项用来设置在系统使用较低电压的电源适配器或其他不支
持的配置时是否报警,设置为“DISABLED”禁用报警,设置为“ENABLED”启用报警
Internal Modem 内置调制解调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内置 Modem。禁用(disabled)
后 Modem 在操作系统中不可见。
LAN Controller 网络控制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 PCI 以太网控制器。禁用后该设备在
操作系统中不可见。
PXE BIS Policy/PXE BIS Default Policy
PXE BIS 策略:该选项控制系统在没有认证时如何处理(启动整体服务 Boot Integrity
Services(BIS))授权请求。系统可以接受或拒绝 BIS 请求。设置为“Reset”时,在下次启动计
算机时 BIS 将重新初始化并设置为“Deny”。
Onboard Bluetooth
板载蓝牙设备
MiniPCI Device
Mini PCI 设备
MiniPCI Status
Mini PCI 设备状态:在安装 Mini PCI 设备时可以使用该选项启用或禁用板载 PCI 设备
Wireless Control
无线控制:使用该选项可以设置 MiniPCI 和蓝牙无线设备的控制方式。设置为“Application”
时无线设备可以通过“Quickset”等应用程序启用或禁用,热键不可用。设置为“/Application”
时无线设备可以通过“Quickset”等应用程序或热键启用或禁用。设置为“Always Off”时无线设
备被禁用,并且不能在操作系统中启用。
Wireless
无线设备:使用该选项启用或禁用无线设备。该设置可以在操作系统中通过“Quickset”或“”
热键更改。该设置是否可用取决于“Wireless Control”的设置。
Serial Port
串口:该选项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端口地址或禁用端口来避免设备资源冲突。
Infrared Data Port
红外数据端口。使用该设置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端口地址或禁用端口来避免设备资源冲突。
Parallel Mode
并口模式。控制计算机并口工作方式为 “NORMAL”( AT 兼容)(普通标准并行口)、
“BI-DIRECTIONAL”(PS/2 兼容)(双向模式,允许主机和外设双向通讯)还是“ECP”(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s,扩展功能端口)(默认)。
Num Lock
数码锁定。设置在系统启动时数码灯( NumLock LED)是否点亮。设为“DISABLE”则数码
灯保持灭,设为“ENABLE”则在系统启动时点亮数码灯。
Keyboard NumLock
键盘数码锁:该选项用来设置在系统启动时是否提示键盘相关的错误信息。
Enable Keypad
启用小键盘:设置为“BY NUMLOCK”在 NumLock 灯亮并且没有接外接键盘时启用数字小
键盘。设置为“Only By Key”在 NumLock 灯亮时保持 embedded 键区为禁用状态。
External Hot Key
外部热键:该设置可以在外接 PS/2 键盘上按照与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键的相同的方式使用
键。如果您使用 ACPI 操作系统,如 Win2000 或 WinXP,则 USB 键盘不能使用键。仅在纯
DOS 模式下 USB 键盘才可以使用键。设置为“SCROLL LOCK”(默认选项)启用该功能,
设置为“NOT INSTALLED”禁用该功能。
USB Emulation
USB 仿真:使用该选项可以在不直接支持 USB 的操作系统中使用 USB 键盘、 USB 鼠标及
USB 软驱。该设置在 BIOS 启动过程中自动启用。启用该功能后,控制转移到操作系统时仿
真继续有效。禁用该功能后在控制转移到操作系统时仿真关闭。
Pointing Device
指针设备:设置为“SERIAL MOUSE”时外接串口鼠标启用并集成触摸板被禁用。设置为“PS/2
MOUSE”时,若外接 PS/2 鼠标,则禁用集成触摸板。设置为 “TOUCH PAD-PS/2 MOUSE”
(默认设置)时,若外接 PS/2 鼠标,可以在鼠标与触摸板间切换。更改在计算机重新启动
后生效。
Video Expansion
视频扩展:使用该选项可以启用或禁用视频扩展,将较低的分辨率调整为较高的、正常的
LCD 分辨率。
Battery
电池
Battery Status
电池状态
Power Management
电源管理
Suspend Mode
挂起模式
AC Power Recovery
交流电源恢复:该选项可以在交流电源适配器重新插回系统时电脑的相应反映。
Low Power Mode
低电量模式:该选项用来设置系统休眠或关闭时所用电量。
Brightness
亮度:该选项可以设置计算机启动时显示器的亮度。计算机工作在电源供电状态下时默认设
置为一半。计算机工作在交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状态下时默认设置为最大。
Wakeup On LAN
网络唤醒:该选项设置允许在网络信号接入时将电脑从休眠状态唤醒。该设置对待机状态
(Standby state)无效。只能在操作系统中唤醒待机状态。该设置仅在接有交流电源适配器
时有效。
Auto On Mod 自动开机模式:注意若交流电源适配器没有接好,该设置将无法生效。该选
项可设置计算机自动开机时间,可以设置将计算机每天自动开机或仅在工作日自动开机。设
置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生效。
Auto On Time 自动开机时间:该选项可设置系统自动开机的时间,时间格式为 24 小时制。
键入数值或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数值。设置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生效。
Dock Configuration 坞站配置
Docking Status 坞站状态
Universal Connect 通用接口:若所用操作系统为 WinNT4.0 或更早版本,该设置无效。如果
经常使用不止一个戴尔坞站设备,并且希望最小化接入坞站时的初始时间,设置为
“ENABLED”(默认设置)。如果希望操作系统对计算机连接的每个新的坞站设备都生成新的
系统设置文件,设置为“DISABLED”。
System Security 系统安全
Primary Password 主密码
Admin Password
管理密码
Hard-disk drive password(s) 硬盘驱动器密码
Password Status 密码状态:该选项用来在 Setup 密码启用时锁定系统密码。将该选项设置为
“Locked”并启用 Setup 密码以放置系统密码被更改。该选项还可以用来放置在系统启动时密
码被用户禁用。
System Password 系统密码
Setup Password Setup 密码
Post Hotkeys 自检热键:该选项用来指定在开机自检( POST)时屏幕上显示的热键(F2 或
F12)。
Chassis Intrusion
机箱防盗:该选项用来启用或禁用机箱防盗检测特征。设置为“Enable-Silent”时,启动时若
检测到底盘入侵,不发送警告信息。该选项启用并且机箱盖板打开时,该域将显示
“DETECTED”。
Drive Configuration
驱动器设置
Diskette Drive A: 磁盘驱动器 A:如果系统中装有软驱,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软盘驱动器
Primary Master Drive 第一主驱动器
Primary Slave Drive 第一从驱动器
Secondary Master Drive 第二主驱动器
Secondary Slave Drive 第二从驱动器
IDE Drive UDMA 支持 UDMA 的 IDE 驱动器:使用该选项可以启用或禁用通过内部 IDE 硬
盘接口的 DMA 传输。
Hard-Disk drive Sequence 硬盘驱动器顺序
System BIOS boot devices 系统 BIOS 启动顺序
USB device USB 设备
Memory Information 内存信息
Installed System Memory 系统内存:该选项显示系统中所装内存的大小及型号
System Memory Speed
内存速率:该选项显示所装内存的速率
System Memory Channel Mode 内存信道模式:该选项显示内存槽设置。
AGP Aperture AGP 区域内存容量:该选项指定了分配给视频适配器的内存值。某些视频适
配器可能要求多于默认值的内存量。
CPU information CPU 信息
CPU Speed CPU 速率:该选项显示启动后中央处理器的运行速率
Bus Speed 总线速率:显示处理器总线速率
Processor 0 ID 处理器 ID:显示处理器所属种类及模型号
Clock Speed 时钟频率
Cache Size 缓存值:显示处理器的二级缓存值
Integrated Devices(LegacySelect Options) 集成设备
Sound 声音设置: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音频控制器
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
网络接口控制器:启用或禁用集成网卡
Mouse Port 鼠标端口: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内置 PS/2 兼容鼠标控制器
USB Controller USB 控制器: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板载 USB 控制器。
PCI Slots PCI 槽: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板载 PCI 卡槽。禁用时所有 PCI 插卡都不可用,
并且不能被操作系统检测到。
Serial Port 1 串口 1:使用该选项可控制内置串口的操作。设置为“AUTO”时,如果通过串口
扩展卡在同一个端口地址上使用了两个设备,内置串口自动重新分配可用端口地址。串口先
使用 COM1,再使用 COM2,如果两个地址都已经分配给某个端口,该端口将被禁用。
Parallel Port 并口:该域中可配置内置并口
Mode 模式:设置为“AT”时内置并口仅能输出数据到相连设备。设置为 PS/2、 EPP 或 ECP
模式时并口可以输入、输出数据。这三种模式所用协议和最大数据传输率不同。最大传输速
率 PS/2I/O Address 输入/输出地址
DMA Channel DMA 通道:使用该选项可以设置并口所用的 DMA 通道。该选项仅在并口设
置为“ECP”时可用。
Diskette Interface 磁盘接口:使用该选项可以设置内置软盘驱动器的操作。设置为 AUTO 时,
若装有软驱,则内置磁盘控制器被禁用。若没有检测到磁盘控制器,则启用内置控制器。
PC Speaker 系统喇叭:使用该选项可启用或禁用系统喇叭
Primary Video Controller 主视频控制器:使用该选项可以在启动过程中指定视频控制器。设
置为“AUTO”时若装有内置显卡,系统可以使用。否则系统将使用板载视频控制器。设置为
“Onboard”时系统总是使用板载控制器
Onboard Video Buffer 板载显卡缓存
Report Keyboard Errors
键盘报错
Auto Power On 自动开机
Auto Power On Mode 自动开机模式
Auto Power On Time 自动开机时间
Remote Wake Up 远程唤醒:该选项设置为“ON”时,若网卡或有远程唤醒功能的调制解调器
收到唤醒信号时,系统将被唤醒。该选项设置为“On w/Boot to NIC 时”,系统启动时首先尝
试网络启动。
Fast Boot 快速启动:该选项在操作系统请求精简启动时系统启动的速度。
IDE Hard Drive Acoustics Mode IDE 硬盘声音模式
System Event Log 系统事件日志

网友:
从哪里粘贴过来的

网友:
整理电脑里面的资料出现的,我也不知道原来在哪里

网友A:
这些资料太多了 不适合发在笔记本维修严管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太多了 不适合发在笔记本维修严管板块

好吧   跟版主学习了

网友:
电风扇设置应该在哪一类项目里?

网友:
资源收下了,嘿嘿
有些单词没看到过

网友:
虽然是拷贝,也是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