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N61P D3 ver:2.0 烧上官

楼主(2015-03-17):
最开始故障:无CPU供电。第四相供电不出  ,百度找RT8855 引脚定义。
第4相供电的MOS管G极上下管驱动来自37脚和39脚。直接上电触发 其他三相出了1.17V电压正常。第4相0V。找下G极电压 0V。测量芯片37脚也是0V。找到BOOT_NB 自举升压 11.97V 顺带查下其他两相的 BOOT1 .BOOT2分别是12.23V两个是一样的。立马怀疑RT8855 坏了。订货更换之。却忘记打值。直接上电。跑马了。跑马跑一半,又烧管子了。烧的就是第4相得上管,把管子换了,RT8855 也换了。这回还是烧了而却还烧了 第一相的上管。第一相上管是由RT9619A控制。搞烦了 拆掉所有上管 和RT9169A还有RT8855.打上管的G极。

左边起第一相的G值为2720.第二个2721,第三个2721,第四个一直上升到2900 貌似还有上升可能。问题可能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怎么搞。
估计还换还烧。等高手解答。
顺带测下下管G极的对地值
第一个到第三个都是2650,第四个2657.通电一会后,第一相电感比较热。
求高手指点。
装好新的RT8855,以及从别的板子拆下来的RT9619A(确定是好的)
打G极对地值分别是,第一相是86X 后面的那一位数值 在网上跳,第二相是738,第三相是740,第四相是752.
装上好的MOS管,打G极对地值第一相900,第二相755,第三相756,第四相766.
裸板上电,第一相是1.17第二相三相是1.18.第四相是0第一相发热

补充内容 (2015-3-18 10:00):
没上假负载 有1.17V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第一脚没有EN信号)。第四相供电VDDNB 没有。
上假负载 没有1.17V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第一脚没有EN信号)。第四相VDDNB居然有9.23V。很明显有问题
正常值应该在1-1.2V 左右吧。

网友A:
看上管G极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值,芯片焊接是否良好

网友:
到底CPU有没有电压,应该前三相有电压,CPU就应该有电压了,第四相有的板子是为了功率增加时才用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电阻逐渐变大是正常的

网友B:
请把芯片 焊好再打G极对地值,有可能是你没焊好芯片。注意查烧那一相的相位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芯片 焊好再打G极对地值,有可能是你没焊好芯片。注意查烧那一相的相位脚是否有问题。

我也是上次芯片没搞反了 把CPU 和上官都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上管G极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值,芯片焊接是否良好

量过电阻 没有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芯片 焊好再打G极对地值,有可能是你没焊好芯片。注意查烧那一相的相位脚是否有问题。

装好新的RT8855,以及从别的板子拆下来的RT9619A(确定是好的)
打G极对地值分别是,第一相是86X 后面的那一位数值 在网上跳,第二相是738,第三相是740,第四相是75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过电阻 没有变值

如果相信都焊接良好,要考虑CPU是否坏了

网友D:
少一相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一相也没有问题吧?

这一相是VDD_NB供电,少不得。

网友:
按你说的换电源管理后还跑马了!应该检查G极电压和阻值和其他相是否一样上下管都要检查!再检查电流检测脚元器件及线路是否正常!以下是步骤:屡烧场管检修!1,更换损坏的上管   2再坏再更换损坏的上管和主芯片有驱动芯片的把驱动也换了!3再坏  测量上管的G极对地值,值偏大检查上管G极到芯片之间是否断线:偏小更换场管和芯片!4检查主芯片的电流检测脚和电压检测脚元器件及线路是否正常!有VCOMP脚就测所接电容是否正常!
用一会就烧管:测量每一项上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否都相同!测量每一项的下管控制极电压是否都相同!电压不同的一相就是有问题的一相,检修这一项的相应电路!

网友:
修好分享经验哦!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老是烧上管的板子,,要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换的时候要焊接好,,要不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