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听筒送话筒无声音!

楼主(2015-03-17):
具体状况,
1、通话过程中听筒无声音,送话筒无法送话,但打开扬声器后一切正常!使用耳机也无声音也不能送话,但耳机上控制键正常,耳机本身也正常!光线、距离、摄像头(前后)均正常,下部插口可以充电传输数据。
求解:1、手机已越狱8.12,会不是是系统出问题(还不想刷机,不然没越狱插件了)?
2、硬件坏了,会是拿一部分?

网友:
换条尾扦排线搞定,淘宝拍一个,JS那里没有一百别指望了

网友:
拿到维修部去检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5-04-21):
音频IC虚焊

网友:
音频问题。维修吧

网友:
音频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