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上电不走数。。??

楼主(2015-03-17):
该主板上电不跑码,检测卡上的复位灯2秒闪一下并发出咯的声音。主板各组电压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去掉bios复位灯依然间歇闪,去掉CPU换假负载复位灯依然闪,复位3.3V测试会随着复位灯的闪烁电流跳动
刷BIOS

网友:
看来是复位不正常。先查南桥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再查PWROK和VRMPWRGD现个信号。如果以上都正常就查相关线路。

网友:
修好没?我那片也一样。复位有时会闪2下。刷了下BIOS也一样

网友:
时钟电路正常吗?

网友:
你这个是CPU座子虚焊了,BGA伺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