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0S 进系统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5-03-17):
进系统黑屏 并且开机键盘无反应 后来换块测试硬盘装系统 解决 连键盘都好用了 拿来块心硬盘装上 测一天没问题 第二天开机故障依旧 然后拿我们测试硬盘装上去系又好了   在装客户的新硬盘 也可以用 第3天 就是今天早上开机依旧原故障 用我们测试硬盘也一样 这。。。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进一下VGA模式,可以的话,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进入系统了,不关硬盘的事情吧是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一下VGA模式,可以的话,应该是显卡

我试试 现在

网友A:
显卡驱动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

汗 我老板娘车天窗没关 外面暴雨 钥匙在他老公哪里= =  我去帮忙盖天窗 明天搞机器了

网友B:
驱动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可能比较大

那为什么出问题的同时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C:
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驱动

我在想 装系统就能好 但是过一天就坏 我认为可能是 装系统的时候功耗大 温度高 所以就可以使用 过一天冷机 就不行 太牵强 等明天故障继续出现的时候 吹吹看 加焊试试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部分问题,先软后硬,先禁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D:
我修过 HP 的老G4  A壳灰色的 那种  和你问题一样   是显卡驱动问题 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集显 SLB95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 HP 的老G4  A壳灰色的 那种  和你问题一样   是显卡驱动问题 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谢谢 我试试看 好了的话会走帖子里面说

网友E:
LZ你修好了吗?分享下呗

网友:
是独显吗,,,是不是自动切换到了独显,所以黑了,,,要不,,不装独显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修好了吗?分享下呗

没呢 还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修好了吗?分享下呗
独显上面显示两个独显驱动 禁用一个就好 禁用另一个就依旧 这个能开机了 但是把 键盘触摸没反应了 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