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飞线修复Compaq 326

楼主(2015-03-17):
收到同行送来的Compaq 326,上电不显,电流1.3左右,心想大概是显卡虚焊,小事一件送钱的机。
拆开一看,一万只草泥马,显卡做过,北桥加焊过!
没法了上机拆北桥试试重植再说,把桥拆下来我要晕了,断了4根线!

看清楚了,两个是空点,两条线有信号的。
一看两条线的位置太接近,接线好像不太可行,想了一下,出绝招呗!
把芯片重植,然后把线接上去,还好只是两条,呵呵。

把芯片做回去后再把线接上。

呵呵,亮机收钱。还好把老脸保着了。

纯手工帖,骗点分数,老鸟勿喷。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
着招数好用啊还好是接电容的店比较近

网友:
值得鼓励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你们都这样做啊。不错我以后试看

网友:
帖子很经典,遗憾没图片。

网友:
线埋在PCB 上哇 这样感觉不好

网友:
做BGA时芯片上飞的线不能掉了吗?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了

网友:
确实是另类的方法,两根线补焊点也不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