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cpu集成电压不出

楼主(2015-03-17):
联想v470c版号LA47 10250-2开机电流到0.4a,停止,测主板 独立显卡电压,cpu 电压,南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cpu 集成电压PL4401无,以往这种情况都是pu4401这个金属场效应管短路,但是这次测量无短路,按经验先把这对场管换掉,结果还是一样现象,那就通杀,把pu4405控制场管芯片换掉,现象还是一样,把npce6131换掉 ,结果和我想的一样 还是老样子,刷bios 无果,三板斧下去 故障依旧没解决,还是老实量电路吧,测pu4405 1,2,3,4脚都有

电压,用示波器测pu4405 2脚PWM有5v但无波形是一条直线,看来是npce6131控制不正常,npce6131再次接收到相应的控制第二路供电输出SVID信号后,芯片输出集显电压,也就是这电压出的比较晚,测南桥复位PLT-RST,无线网卡插座22脚无电压,貌似看到了希望,按经验plt-rst不出和南桥有关系,果断加焊南桥 再测上电,plt-rst 3.3v有了,再测集显电压出来了,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测pu4405 2脚pwm 波形有了,走了不少弯路,还是一步一步分析电路能够快速解决问题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
联想v470c独立显卡图纸

v470版号LA47 MB 10250-2.zip

网友:
0.4A基本都要先量有没有复位

网友:
按部就班的维修 这个加焊就好了 算是幸运

网友:
你看下 CPU后面的有铁管的你看是不是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能快速 判断故障  我们老板 都不舍得买个

网友:
运气够好。

网友:
没集显电压我一般先刷bios

网友:
牛气。是走了一些弯路,但楼主基础不错呀

网友:
要复位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之前也弄了一台

网友:
运气还是不错的,碰到个简单的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机器不上U,U的供电出来吗?我这有块,电流也是0.4,无CPU和集显供电,芯片换了一样,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之前是CPU上管击穿,怀疑U烧了,手上没有U,就是想知道不上U,U供电出来吗

网友:
好神奇啊,这种南桥加焊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