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amd独显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5-03-17):
手上有台DELL M5110 板号dq15 10246-1 amd独显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有时能显示,不显示的时候诊断卡显示79 ,换过显卡 北桥  cpu  刷过bios现象还是一样,   有没有哪位知道是哪的问题

附上图纸

DELL m5110 dq15 10246-1.pdf

网友A:
加焊 北桥或者显卡啊
通病了

网友B:
换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如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 北桥或者显卡啊
通病了

压了过后还是一样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如直接换板吧

也是、修不出来就换板了吧

网友:
该换板了,,修好也不稳定了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不是这个机子。加焊显卡果断解决

网友:
你的还不错呢 我的那个机器也是AMD的  有CPU复位 不跑马  帧周期 没波  BIOS也刷过了  涛声依旧

网友:
oiuhiuhkuh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更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这板子太贵  还是修修吧  这个板子没什么 难的 就是 北桥  显卡 CPU  其它很少坏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主板是这样,后面发现是CPU座子的问题,虚焊了

网友C:
试一下有可能是CPU座子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有可能是CPU座子虚了

忘了说了,压过了    能显示的时候要死机  进bios也要死机

网友:
换 主板吧 · 搞的太多了

网友:
PCB 板 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压过,那就不一定是北桥坏了,主板哪里虚焊了,仔细查吧

网友:
估计是某个元器件不良吧。

网友:
换桥的时候是否有小元件掉了?主板是否变形?仔细看看

网友:
我修到过主板是CPU坐虚焊了。

网友:
换板吧,这样子很难修的

网友:
必须更换英特尔主板才可以根治,我都是这样。

网友:
这板换了怎么多东西问题还一样,楼主要换个思路了,有示波器的话打下各个供电的电感看下有没供电不正常的,再有就是打个各个供电的PG看有没不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换主板吧,很不稳定的说。

网友:
这机器很垃圾。修好后还不稳定 直接换板子 换成INTEL的 稳定

网友:
看看lid。。就是喇叭排线插口旁边那个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