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系统后USB不能用

楼主(2015-03-17):
接到IBM T40,进PE U盘装系统没问题,装完系统进系统后所有USB接口没反应,鼠标U盘都一样,换了两个XP系统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进BIOS看看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搞定了吗 是什么问题啊 这么奇葩

网友:
查usb的接口条件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我在师傅哪里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都忘记了他怎么处理的,估计Bois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少见哦,,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