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拼装一个显示器自用

楼主(2015-03-17):
最近收了一个显示器,没有电源板驱动板,只有屏是好的,还有个外壳,想自己组装一个显示器用于做系统时用。
情况是这样子的
屏的型号是LM170E01,我用了个RT 2270 C.1的万能驱动板,然后接了个5键1灯的开关,12V适配器,VGA接口,小短4灯的高压板。
问题来了,我刷了程序以后,屏幕也显示,但是十分的暗淡,偶尔还出现花屏,屏和驱动板连接的数据线替换过,情况一样,按钮可以开关机,灯也正常显示,但是呼叫不出菜单,VGA接口替换过,适配器替换过,高压板替换过,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驱动板或程序上。用了很多程序均刷出正常显示。
新手小白,无悬赏积分什么的,只有一颗崇拜的心,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估计程序还是不对。。多大的屏啊??

网友B:
我想说我刚刚打开你的贴子我的显示器无故的开始闪了起来。真的!你这是传染病啊!真的骗人是小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刚刚打开你的贴子我的显示器无故的开始闪了起来。真的!你这是传染病啊!真的骗人是小狗!

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程序还是不对。。多大的屏啊??

17的,就是用来做系统的时候当个显示器用用,也不用他干其他的。

网友D:
既然是万能驱动板,就无需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万能驱动板,就无需刷程序。

但是不刷程序根本就不显示啊。

网友B:
我刚刚弄好显示器。可能是我这打雷了,浪涌了吧。重新拆了把显示器电源板放光电就O了。呵呵。运气好!

网友E:
我问题我遇到过,一台19的飞利浦,是高分屏1680X1050的,用通用板点屏后颜色非常淡,亮度也够,可以控制,通用板测试其它屏是好的..后来没办法X宝拍了一块拆机的装上颜色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换块驱动板看下

网友:
回大神,驱动板已换,情况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问题我遇到过,一台19的飞利浦,是高分屏1680X1050的,用通用板点屏后颜色非常淡,亮度也够,可以控制,通用板 ...

我这个是17的,原壳也是飞利浦的。难道只能淘了吗?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弄好显示器。可能是我这打雷了,浪涌了吧。重新拆了把显示器电源板放光电就O了。呵呵。运气好!

这样也行?可能是某处接触不好,碰来碰去好了。最后说说楼主的,可能是程序不对。

网友F:
显然是程序不配哦,我的基本上屏坏 ,帮不上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7的,就是用来做系统的时候当个显示器用用,也不用他干其他的。

你用乐华RTD2025的驱动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乐华RTD2025的驱动板试下。。。

谢大神指点,目前没有2025这个资源,暂时先放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然是程序不配哦,我的基本上屏坏 ,帮不上你了。

恩,我也感觉是程序问题大一点,毕竟换了3个2270的板子刷程序,不可能每个板子都有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主连菜单都按不出来,肯定是刷的程序有问题,多换几个程序吧!我也刷过也是刷了好多才可以!

网友:
应该很大程度跟程序有关

网友:
屏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估计的hi你的屏幕有毛病啊

网友:
用19的通用板点过这个17的屏,除了分屏以外,显示的色彩亮度均正常。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继续努力。

网友:
有哪些通用12V的驱动板好用,加一个电源高压板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毛病呀

网友:
刷程序吧,程序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弄好显示器。可能是我这打雷了,浪涌了吧。重新拆了把显示器电源板放光电就O了。呵呵。运气好!

请问一下电源板放光电怎么弄

网友:
刷的程序不对号入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电源板放光电怎么弄

找个大的220的大风扇两头放在大电容两脚!一般风扇会转的。以前我只会用大的螺丝刀放,不过声音太大,吓死人。后来学会用大风扇就好很多了。就是能买到的220V的风扇中间没有什么线路的那种。好像25块一个吧。常州这边的价格。你那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刚刚打开你的贴子我的显示器无故的开始闪了起来。真的!你这是传染病啊!真的骗人是小狗!

真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