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白屏

楼主(2015-03-17):
     接到客户已4750,开机白屏。
暗自高兴,以为是没有LCDVDD,拆机测量,发现判断失误,LCDVDD有+3.3V,抓EDID无波。
风枪加焊了一下显卡,仍然白屏。论坛下了BIOS刷上,白屏依旧。该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淘宝定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
想想HM65的桥坏的也不少,找了一块换上,还是白屏。
抓波各大晶振均正常,测量到屏接口,发现20,23脚无电压,阻值正常

没辙了,求各位大大指点
之前示波器每格电压太大了,看不清楚,内存能抓到波形
补充:外接,液晶的橙色指示灯会变蓝,但屏上没有任何反应。屏换过,CPU也换过了几块

补充内容 (2015-3-18 16:49):
EDID波形出来了,还是白屏,怎么搞啊,屏也换了

网友A:
先找个屏代换下试试嘛。。

网友B:
嗯。有些时候屏码片不对会引起的。是可以先试着刷下!

网友:
白屏是屏的驱动电压问题

网友C:
你没有备屏,那换下来的破也先试一下啊..
我就有客户换下来的那种出线的屏,这种一般不扔的,留个一二张,,当试机用...怎么一上来就这么狠

网友D:
没有换CPU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CPU试下吗??

CPU换了几块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屏代换下试试嘛。。

屏也换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有些时候屏码片不对会引起的。是可以先试着刷下!

屏码片?我换了屏还是一样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备屏,那换下来的破也先试一下啊..
我就有客户换下来的那种出线的屏,这种一般不扔的,留个一二张,,当 ...

换过屏,外接也没得显示

网友F:
屏用万能驱动板带一下 区分屏的问题还是 主板的问题

网友G:
你查查屏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H:
当没显示的板子修,跑码多少了

网友:
查屏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没显示的板子修,跑码多少了

0.59-1.1-1.4-1.35-1.22

网友I:
      外接有信号也没显示,主要还是显卡这块,重置显卡或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查查屏的工作条件吧

19V供电,码片供电,屏供电都有,EDID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用万能驱动板带一下 区分屏的问题还是 主板的问题

我换了新屏也白屏,应该是主板吧

网友:
你这没有换屏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外接有信号也没显示,主要还是显卡这块,重置显卡或换个显卡试试

我重植试下,这显卡太贵了

网友:
屏线好着没

网友:
没找到屏线换,外接也不显示啊,怀疑买到坏的显卡了

网友J:
内存无波,换个内存试试呀?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无波,换个内存试试呀?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怎么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啊,各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码片?我换了屏还是一样白屏

哦。我上回有碰到过一个23脚没电压的。直接换了屏线好像OK了。不太记得了。好像快一年左右了!呵呵。

网友B:
对了。有同行在修机器的话弄个上半身来判断一下就行了!我经常这么做的

网友K:
外接都不显示,这说明大概不是屏的问题,问题在于主板,屏寻址没出 这种问题鉴于是HM65的芯片组,多半还是南桥的问题,找个新桥换上吧!

网友K:
以前遇见过G470的机器进水的,内存上管的2个滤波电容坏了我没装,开机也是白屏,后来装上好了,你可以用示波器测线看各大电感的波形看是不是稳定无杂波!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L:
好象是HM65的桥坏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M:
白屏的故障    你先看看屏的供电  背光调节  都是3.3V   看下满足了吗

网友:
干显存看看吧

网友:
重点查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有同行在修机器的话弄个上半身来判断一下就行了!我经常这么做的

恩 我们这里同行很多的  商城里   谢谢指点

网友:
试试看吧,修得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白屏的故障    你先看看屏的供电  背光调节  都是3.3V   看下满足了吗

恩  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象是HM65的桥坏了就是这样的。

我换了块hm65的桥,料板拆的,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遇见过G470的机器进水的,内存上管的2个滤波电容坏了我没装,开机也是白屏,后来装上好了,你可以用示 ...

各个波形也都很稳定   都没思路了  还是怀疑显卡有问题

网友:
都刷了5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外接都不显示,这说明大概不是屏的问题,问题在于主板,屏寻址没出 这种问题鉴于是HM65的芯片组,多半还是 ...

手头的新的hm65都用完了,再拆一块看看

网友N:
20,23脚无电压?屏线检查了吗?

网友:
换了屏线试试也许有好收获。

网友:
不接屏,示波器,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EDID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了这么多 屏线干嘛不换下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有时候查不出问题来的可以用一片好板来对照查找原因,开机状况下用示波器对照好板测量

网友O:
楼主有图纸吗,求共享啊

网友:
EDID,怎么还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图纸吗,求共享啊

要用迅维客户端打开

网友:
显卡换过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20,23脚无电压?屏线检查了吗?

电压出来了   可还是白屏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个人认为显卡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太狠了,能动的都动了,这么修太。。

网友P:
edid的波形是如何又弄出来的

网友:
不会是要原装屏吧

网友:
到底是什么显卡呢

网友Q:
再换一个HM65试试吧,确保桥要是好的

网友:
屏线排查了吗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两台这个机子 都是白屏的 定了屏线明天换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edid的波形是如何又弄出来的

DEID一端的排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再换一个HM65试试吧,确保桥要是好的

桥是料板上的,有可能坏的

网友:
没换,就是量了阻值,应该好的

网友:
为啥子我加汗南桥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