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N Plus开机后暗屏维修(附BIOS)

楼主(2015-03-17):
现象:通电正常开机 出现画面后黑屏   蓝色指示灯长亮
检测: 强光检测屏幕 有图像  按暗屏处理

拆机后发现电源板3个电容鼓包   换之 ok   没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技术浅薄 高手勿喷     附拷机BIOS

MST_EXT_SPI #ISP_20150317_145548.zip

网友:
12V滤波不良,高压板供电不正常。5V滤波电容式好的。

网友:
捡点下载分,分快用完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电容鼓了!这也可以?

网友:
电容鼓包很常见,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容易修!都是送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