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杂牌机 翰羽 花屏维修

楼主(2015-03-17):
现象  ;通电后少许横纹如图
检测:拆机一看  独立电源板 +独立高压板 +独立驱动板  +屏     拔掉电源板多余插头 上电 有打火现象,一看原来是400V22UF电容负极脱焊,电容很小手里的备件都是体积大的, 翻出一个监控的电源板 上面有一样的电容 换之   上电试机 不花了,
技术浅薄 高手勿喷   附拷机BIOS

MST_EXT_SPI #ISP_20150317_161805.zip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一看到这种现象就应该想到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电容了。

网友:
修好了谁会喷你啊。修好久ok'

网友A:
横条是打火造成干扰 在试机下去就要烧电源管了

网友:
这电容是主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会造成供电不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烧开关管等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常碰到,体积小的电容还好,体积大的尤其是引脚折弯过来的电容最好最好用胶固定一下。要不然客户到家颠簸的虚焊就不是横纹了,会连开关管和电源IC通通报销。

网友:
我和你师出同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条是打火造成干扰 在试机下去就要烧电源管了

谨记,多谢指点

网友:
是戴老师???

网友:
22UF的电容,这厂家也真够黑的~~

网友:
谨记,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