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e bm5958能上电,电流慢慢上升,但是不亮

楼主(2015-03-17):
机器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了芯片好了,能上电,0.006一下就上到1.456然后就下跳到1.126再下到1.025就不动了,测试主板上的电感都有电压,cpu和cpu供电电路有点烫,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用外电时候电流表会慢慢的往上升高1.025-1.028一直可以升高到1.456,此时电脑板子很烫了,我刷过bios,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告诉指导。谢谢。

网友:
慢慢上是芯片发热导致的,

网友:
电流从0.006一下子到1.456A这明显不对,这是有芯片微短的节奏

网友:
接着烧鸡啊,肯定烧出来

网友:
把那些CPU供电铜管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

网友:
是有铁壳那机子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短路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有坏的原件

网友:
,你这个有没有看过CPU供电波形呢,电压呢 ,换过U没有呢

网友:
我有个G42的 也这个现象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