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白屏,插上内置屏外接没有显示,拔掉能显示

楼主(2015-03-17):
联想M495白屏,插上内置屏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拔掉能显示。放电了,屏幕屏线也换过。是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检测屏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找显卡,桥

网友:
主板问题。你自己好好量下屏线接口电压

网友:
屏线好着没

网友:
主是说本本正常但不能外接显示器对吧。那就查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干显卡吧,一般这样干显卡都能好,还有就是白屏查一下屏供电电路,ED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