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哪位可以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板子的IC型号是什么呢 adp-200dfb

楼主(2015-03-17):
各位师傅:谁手上有个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呀   帮我看看红色圈圈里面的IC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了
  电源板型号 adp-200dfb电源版   灰常感谢的

网友A:
苹果一体机还没修过。。这找不到点位吗

网友B:
我有这个的电源板

网友C:
.....我修过...也是这个穿了个洞....不过不在到丢哪里去了,就换了那个+2个件

网友:
27寸的议题机?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的电源板

能告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也是这个穿了个洞....不过不在到丢哪里去了,就换了那个+2个件

您好  您修的是换哪2个东西呢?望告知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也是这个穿了个洞....不过不在到丢哪里去了,就换了那个+2个件

有点急阿,请教阿 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体机还没修过。。这找不到点位吗

找不到,这是高压部分的

网友D:
是 DAP017A    能帮我看看你这个芯片另一面有个大的二极管D3量一下阻值是多少码 我的是0.03  二极管没有坏 郁闷啊

网友:
上家是中国好良民  都伸一把手 机器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 DAP017A    能帮我看看你这个芯片另一面有个大的二极管D3量一下阻值是多少码 我的是0.03  二极管没有坏  ...

明天帮您看看

网友(2015-04-18):
二极管是正常的测量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