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宏基 ACER S230HL 显示器小修一例

楼主(2015-03-17):
            同学们好
            我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忙里偷闲简单写一篇
           奉上宏基: ACER S230HL 显示器小修一例
           这个显示器最初来的毛病是开5分钟左右开始自动重启。接机的时候信心满满,开心,晚饭有着落了。大家都知道。开关坏了,送钱的来了。
可是拆机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电源管理芯片MP1584EN烧了个小眼,

摸上去烫手的不得了。心想也没什么大不了,故障一眼就看到了直接跟换就行了。
开始翻料板,芯片盒,半个小时没找到一个。哎,没芯片啊,去某宝上一看,芯片是不贵,就是顺丰23的运费伤不起啊。尼玛顺丰又悄悄默默的涨了1块钱。一共报了100元。利润太低了不能做啊。
            后来在料板里看到有ACT4060SH。也是显示器上的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能不用,于是开始网上找PDF,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MP1584EN 和ACT4060SH的PDF都找到了。

这个ACT4060SH的引脚定义

这个是MP1584的
看了下如果把ACT4060SH翻过来的话引脚基本可以对上只有1脚SW和6脚FREQ对不上,看了图在MP1584D的应用图中6脚是接地的可以视为空脚,忽略不计。

那只有一个SW输出脚了好办。其他较用镊子掰过去,把ACT4060SH得SW脚和N/C脚留着不掰过去了,把ACT4060SH得SW飞跟小线到板子上的SW脚上焊接完效果就这样的

手机拍的不清楚讲究着看吧。,
焊接完之后测了下输出电压,8.5V我靠这么高。这要是接上屏估计屏的挂掉。没敢接屏,有细细的看看ACT4060SH的内部电路图
看来的在FB脚上下点功夫了。看MP1584EN的应用图,这个FB脚有俩个电阻分压,实测一个8.21K的一个1.5K的,把原来的烧了个小眼的MP1584EN芯片装回去,测得SW输出电压是5V,分压得到的电压时0.98V。试着跟换电阻来调节电压,想着先调低分压点电压。换了一个1K的,我靠,换完之后实测输出电压11V分压点1.3V看来分压接地电阻越小输出电压越高,所以找了一个10K的换上去,输出电压变成了2.5V。不够了。又换了个4.72K的3.5V 再换个2K输出6.3V,实在不想换了,找电阻太费劲,6.3就6.3吧,高一V多应该不会出问题的。接屏开始测试

成功点亮。
开机测试到我写贴完毕,大概1个小时了没有自动重启。
看来是维修成功了。
问题很简单,但是就是一种维修思路,没有枪没有炮咱们可以自己造吗。现在维修行业难做,大家尽量降低维修成本,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利润最大化。
谢谢观看。

                                                                                                    晴空流星原创

网友:
不错学习了啊,这个不错啊,值得深思啊

网友A:
楼主连电位器也没有吗?在反馈回路中串入电位器并调节使输出电压符合要求时再拆下电位器用表量此时的阻值,再换个固定电阻即可。

网友:
四楼说的是一个好办法,不防一式。

网友: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在坏的路由器 交换机 ADSL猫里找找

网友:
根据引脚定义,灵活运用功能相同的集成电路,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电位器也没有吗?在反馈回路中串入电位器并调节使输出电压符合要求时再拆下电位器用表量此时的阻值, ...

没有。我们都是穷人出身。电位器这种高级货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