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集显,装驱动有花点

楼主(2015-03-17):
去年接的本子,到手19V时大短路,修好后亮机半个钟烧1.05VMOS管,更换后又用半小时烧1.8VMOS管,更换后再烧,还烧了2条内存,时间紧迫放一边回家过年了,今年拿出来修,把1.8V芯片和MOS管换了,正常开机,这下不烧东西了,但花屏啊,把显卡驱动下了就正常,显卡集成的,上BGA吹了北桥一样,求助啊,而且是这样带花点的,没换1.8V芯片和MOS管前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A:
供电低也能导致花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低也能导致花瓶

刷新一下有一部分正常,再刷新又花

网友:
装旧显卡驱动

网友:
示波器看看应该有某一路电压不稳

网友B:
呵呵 ,换内存看看没呢 ,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不过我那个是有独显的 ,BIOS禁用了就好了

网友:
集显 花屏内存有问题的多

网友:
换个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换内存看看没呢 ,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不过我那个是有独显的 ,BIOS禁用了就好了

内存已换,涛声依旧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还没有,显卡供电好像不足,换个显卡供电芯片看看,好了发表到论坛

网友:
滤波不良吧~~~示波器看看

网友:
驱动啦 屏啦 CPU都换下试试  不过还真没见过这种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