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G31MXP-K跑25反复重启,待机时诊断卡5V12V灯微亮

楼主(2015-03-17):
一个富士康 G31MXP-K主板,一开始的故障为开机显示富士康LOGO后马上重启,诊断卡能到26,清CMOS后连显示也没有了,诊断卡跑25反复重启,用集显和独显都一样,刷过BIOS压过北桥都无效,另外南桥比较烫,这种情况哪坏的可能比较大,从易到难的维修方法,应该先从哪里入手?是网卡之类的外设短路串线还是南北桥的问题?又或者是别的问题?求教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吧!!!

网友:
检到显卡,重启你的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不行加 北桥

网友:
着重检查各供电正常吗?特别是显卡供电。另外外设也应逐个排除。

网友:
既然南桥比较烫就应该首先确认南桥供电正常、无短路然后再检查其它的。

网友:
还是建议先查查南桥供电的MOS管滤波电容看有无短路或损坏。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建议,明天我先查查南桥显卡及其它供电,不行拆网卡,要是最后桥虚焊或桥坏就不搞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再说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 然后在考虑别的 最好先量一下短路

网友:
请先把网卡拆掉先。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拆掉网卡,更换io芯片,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
个人认为 北桥的面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