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待机0.025A,电流上到1.2A左右掉电故障

楼主(2015-03-17):
版号是BU5D。观察主板上无进液、动过等现象。广达的板掉电,一般是HWPG有问题。找到图纸,直接搜HWPG,来到了这里

那就一个一个的拆,拆掉R32,再次通电。待机0.025A,按下开关电流连续三次跳变,不掉电了。接屏已经显示。这个R32只是显卡供电的PG,不装也可以。

网友:
LZ厉害  下次我也干

网友:
估计只有R68、32可拆。

网友:
这个R32板子上有安装?

网友:
这么快确定故障,强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学习中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凑!

网友:
好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广达的掉电,一般是HWPG有问题,厉害,定位准确

网友:
嗯 广达就是PG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还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
广达的机器这样的毛病不少。。

网友:
楼主秒杀啊,痛快

网友:
哇 这么厉害 秒杀的节奏

网友:
楼主老手直接秒杀。。

网友:
又学了一手,赞一个

网友:
一般是HWPG有问题,厉害,定位准确

网友:
果然是老手  真是经验丰富  讯维出大神

网友:
我有一个东芝l730,开机显示后30秒-1分钟就掉电,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