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我来说说,海信电视机故障排除的方法

楼主(2015-03-17):
没有声音或图像:检查电源线是否接在墙上的插座里,而墙上的插座是否通电。
                检查您有没有按下电源按钮或待机键。
                检查画面亮度和对比度设置。
                检查音量。

画面正常但是没有声音:检查音量。
                      检查是否设置为静音模式。

没有画面或图像黑白:调整图像设置。
                    检查彩色制式。

声音和图像受到干扰:试着找出影响电视机的电器,并将其远离电视机。
                    试着把电视机的电源插头插入另一个插座。

画面模糊或有雪花,图像失真:检查您的天线方向、位置和连接。
                            调整天线方向或再次设定频道或微调频道。

遥控器功能失灵:更换遥控器电池。
                电池后,任意按压几下按键,再重新装入电池。
                检查电池触点。
                检查显示器与遥控器之间是否有任何阻碍物。
                检查电池的正负极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水平/垂直条纹或是影像抖动:检查附近是否有干扰源,如电器用品或电动工具。

电视机壳“咔咔”作响:室温变化有时会引起电视机壳膨胀或收缩,从而产生声音,这并不是电视发生故障。

不显示3D图像:检查3D片源的模式,进入“3D设置”为片源选择合适的3D格式。
                如使用的3D眼镜类型为快门式,请检查3D眼镜的电源是否打开。
                检查3D眼镜是否设置为2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