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金河田385W 掉电修复 大家一起交流下

楼主(2015-03-17):
也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高手别喷,我是自学的,一起交流下。现在两个电源都通过测试了 5200+ 9500GT 带硬盘 带光驱 玩游戏不掉电,以前是一个不定时掉电,一个是进系统就掉电
懒得拆开再拍图了。

第一个不定时掉电的拆开 里面比较新,看日期,才一年多。看外观,没有不正常的地方。这个电源做工比较扎实,不是山寨货。
  首先测了各组电压输出,正常。然后断电测两个推动管,数值正常。怀疑是不是10UF加速电容的问题,最近新淘一个可测10000UF的万用表,
就拆下电容,一测,竟然两个全是4.3UF。差这么多?嘿嘿,心想问题找到了,结果一看电容标识,上面写着4.7UF,原来没差多少,算了,不管了,
在破电源上,拆了几个加速电容,用表测了两个10UF的,换上。测试两天,没掉过电。

第二个电源,年头多些,是进系统就掉电那个,我是先修的这个,当时完全没思路,就想拿他练手,研究明白,好修上面那个,完全是乱搞的,也测加速电容,推动管啥的,一切全正常。实在没招,想想为了学习,不能懒,找到真正原因,为自己增加经验,就挨个原件拆,从头拆到尾,拆一个,测一个,找到原因为止。刚拆到330UF的大电容,就找到毛病了。一个用表测正常,一个应该是漏电了,数值来回变化,不稳定,也达不到容量要求。果断换上。顺便测了下大电容下面那两个电阻,没被烧断。全部焊好,也测试两天,一切正常。
  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大家看懂没,初中毕业,没啥文化,见谅。
  顺便问问大家,我的电源线,是串了个30W灯泡的,附近没有60-100的,正常的电源,全是灯亮下就灭。但有两个山寨电源,是一直亮的,电源以前是好的,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是客户在用的,我卖给的新主机箱,换下来的。我去给关的旧主机,当时他在玩,换的新的。不应该短路啊。用表测火线和零线接头阻值也很大,但就是灯泡常亮。这两个电源的两个大三级管正常,辅助全是2N60场管,用表测起来感觉正常,但我还是怀疑是它的问题,手没有新的,还在路上。不知道怀疑的对不。

网友A:
请问下10uf的加速电容是多少V的,在哪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10uf的加速电容是多少V的,在哪个位置?

Q1 Q2 那两个大三级管旁边 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 Q2 那两个大三级管旁边 50V的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
那两个小电容靠近散热片,所以经常坏。

网友:
我就不   喜欢  修    换一个  不就 好了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2015-04-21):
完全看懂 楼主发完此帖后 可以领高中文凭了! 也许是灯泡小了 搞个100W的试下就知道了 如果还常亮 常规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来个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描述很清楚,比不少人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