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

楼主(2015-03-17):
开机卡LOGO第一画面就卡了 拆了声卡芯片com口芯片刷BIOS 问题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把网卡也拆了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看

网友:
我有时运气好声卡就解决了,运气不好时,就要干桥了!  ps.不是这型号的
我的处理方法是bios先,不行在差声网卡com口,再不行就干桥了,再不行的话...我就没招了

网友:
南桥挂 啊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复杂、、

网友:
考虑南桥,gb的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