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B500独显一体机BOLS

楼主(2015-03-17):
开机反复重启,各路电压都测没问题 电源代换过

网友:
论坛里好像挺多的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我这碰到一台B505   刷BIOS 显卡北桥都作了 还是不行,  像是显卡的问题,键盘等也亮了按软重起也可以, 就是不显示 以过内存  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