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5-03-17):
总算把ANTEC PHANTOM 500W 这个电源的主控板电路画出来了。
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电路板:

线路图:

网友A:
你自己对照实物板画得电路图!不简单啊。在不了解芯片原理及完整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很难分析出来的,何况图中肯定有错误处所,如红线圈的部分,三极管的发射极的接法肯定不正确,你再仔细观察实物板吧!好在板子上元件不多,用表打阻值基本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对照实物板画得电路图!不简单啊。在不了解芯片原理及完整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很难分析出来的,何况图 ...

太感谢你了!
看了下,还真搞错了,是最后排列的时候旋转了下方向,把线连错了。
感谢!

网友B:
电源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啊?这部分电路很少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啊?这部分电路很少出问题。

谢谢关注。
下面这个帖子是故障现象: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414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