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进水 通电大电流短路咋修呢

楼主(2015-03-17):
新人求助 加电就短路

网友:
查查看是哪个原件短路了

网友:
短路要慢慢查了。先把电源调到0v,慢慢调高,等电流表到2a左右用手摸哪个地方烫。这个方法最快捷。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正极通路的问题

网友:
跟电脑烧鸡法差不多维修吧!

网友:
量下哪里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