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电动螺丝刀12v充电器叫,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17):
电动螺丝刀12v充电器 放电池充电的时候唧唧唧叫个不停 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开关变压器磁芯松动了!不碍事儿的。

网友:
唧唧叫?电流声?漏电?

网友A:
叫的时候指示灯会不会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的时候指示灯会不会闪

不会  动一下电池 就不叫了  一会又叫 。      有时候充电器接220v插头灯全不亮 ,动一下220v插头就亮了  用万用表测了下插头 里面有根线接触不好   剪掉换插头  现在一切正常,没声音了。

网友:
对出了故障的东西,首先你得用目观去看。看表面有没有明显故障,比如充电器插头是否生锈。元器件是否发黄,电池是否鼓包。变压器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声音,我怀疑的对象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是接触不良造成打火声,我有个12V适配器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  动一下电池 就不叫了  一会又叫 。      有时候充电器接220v插头灯全不亮 ,动一下220v插头就亮了  ...

修好了之后及时回复,赞一个。这种情况我在修电蚊拍时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之后及时回复,赞一个。这种情况我在修电蚊拍时也遇到过。

已修复 换了220v插头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