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PLUS R2.0 不过内存 秒杀??????

楼主(2015-03-17):
主板型号:P8H61 2.0
故障现象:滴滴滴滴滴滴滴 报警 条件反射的测了SPD3.3正常
再测SMBDATA 1.75V SMB CLK 3.4
故障锁定 因为有点位图 快速找到故障点  4 图 电路参考5图

换掉  诊断卡过内存了  滴一声

跑出去看显示器 亮机了
维修到次结束 、

献上点位图 明天献上
感觉看的过去的话 加点分吧

网友:
你记得二代和三代的测试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秒杀

网友:
原来是防静电保护管啊,我还以为是华硕专用芯片呢!

网友:
点位图真是个有用的东西。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总线信号也接了一个放电管吗

网友A:
你给出的这个防静电小6脚芯片的图没有SMBDATA_MAIN信号呢,

网友:
主板LPC 测试卡 不错。最近断货!

网友:
能详细画一下维修的电路图吗,你的点位图上怎么没有标信号名称呢?防静电二极管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这个防静电小6脚芯片的图没有SMBDATA_MAIN信号呢,

这是参考图   技嘉板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参考图   技嘉板子的

哦,怪不得。
这LPC诊断卡是在迅维网店买的吗?

网友:
干净利落,绝了。

网友C:
是不是新板只能听报警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怪不得。
这LPC诊断卡是在迅维网店买的吗?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新板只能听报警声了

恩 是的  没法测   大部分面临换版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多了

网友:
跟你一样的故障   换了没用 电压还是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