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两秒闪一下,不跑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17):
修了一块杂牌板,复位灯,两秒闪一下,就是不跑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复位不正常呗!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修。

网友:
我测了复位3.3v,按复位键也能有跳变

网友:
BIOS程序刷过没有?

网友:
先按时序都查一下  看看每一个供电正常没有 正常了在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