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70打印机出三中颜色,

楼主(2015-03-17):
R270打印机出三中颜色,喷头检查三中颜色全没有断线的,另外三种颜色全没有(一个线都没有),已经排出堵头,还有什么原因呢
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一点都不懂 进来学习一下 等待下面的大神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换墨盒,有可能是墨盒底部孔过大,导致进空气,所以不出墨水

网友:
主板没有发出脉冲信号控制喷墨吧

网友:
检查下主板上对应颜色的驱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