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 有CPU复位不跑马 求助给力啊

楼主(2015-03-17):
DELL  M5010 AMD 有CPU复位不跑马 求助啊  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马,帧周期也没波形 小弟没招了求助啊  机器是因为HDMI 电路烧毁显卡 和所有5V 有关电路  目前机器修完可以正常触发 直到CPU复位出来  BIOS也刷过了   饼哥 黄版帮帮忙呀

网友:
今晚太晚了 明天我传图纸来 求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烧的显卡 你刷什么BIOS啊  你拆了显卡 啥情况呢

网友:
CPU没有换着试一下

网友:
我不是说了么  因为HDMI 线路 导致显卡短路 更换之后发现5V 相关PWM芯片基本都坏了 全部更换之后上电正常,有CPU复位 就是没有帧周期  我刷过BIOS试过了 还是不行  INTEL 双桥的机器有ADS#  AMD没有 我无从下手了

网友:
换过了哦   那个是2009年的 AMD CPU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出问题的多啊

网友:
的确  我正有换的打算    手里东西多 一直没弄呢  一会就开始弄

网友:
不知道换了北桥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查,时序都没有,试着代换

网友:
晚上换吧  没时间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