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激光器故障

楼主(2015-03-17):
这个是兄弟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器,请问红色圈圈内的旋转按钮有什么用?

这个是兄弟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器,请问红色圈圈内的旋转按钮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激光发射器功率的吧。

网友A:
那个是调解激光强度的

网友:
和激光有关的电位器。

网友B:
调整激光功率的。

网友:
这个很少人管他干什么用的吧

网友:
应叫电位器.....调功率的

网友C:
是定位器,建议不要随意调节,如果一定要调节排除故障,可以先做个记号,方便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定位器,建议不要随意调节,如果一定要调节排除故障,可以先做个记号,方便还原

可以调节打印的清晰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整激光功率的。

功率越大,是否打印越深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调解激光强度的

强度增加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度增加了,会有什么后果???〉

激光强度增强打字什么的会变得更黑,或者更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越大,是否打印越深色?

未必,类似光驱的激光调整。

网友:
电位器,调整功率的,建议不要动

网友:
我看也是调激光功率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不重要吧,你能动

网友:
功率调大后打印字体更黑吧,或者是说没什么大的变化,因为磁棍吸收的碳粉是一定的,个人看法

网友:
如果需要调节试试,可以先做好标记,免得出现故障不懂复位到原来的初始状态了

网友:
调整激光器功率的  经常调整 没事的   打印机时间长了激光器老化 换新硒鼓打印颜色也很淡的时候调整一下有惊喜哦

网友:
大一点的机器上有会两个   一个是影响色阶的  那个最好不要动   不好还原的

网友:
打印字体颜色深浅的调节。调高了,重影很严重。还是适可而止吧!

网友:
调功率,也就是打印深浅,一般不要动,因为把握不好调过头会报错的

网友:
没调过,一般清理没效果就直接换了

网友(2015-05-09):
不知道啊,,有结果了吗?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顺时针加深,逆时针变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