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ICH_RSMRST#

楼主(2015-03-18):
我想问问 Y460 ICH_RSMRST# 这个信号是触发前有的 还是触发之后有的 更具图纸ICH_RSMRST# 这个信号是S5_ON 开启南桥待机电压之后才有的 不知道这图纸有没有问题

网友:
ICH_RSMRST#是南桥的8个条件之一,触发前有的

网友:
一般是上电才有的

网友:
这是 触发前的  EC 给南桥的

网友:
不一定的 有的主板 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有的是触发之前才有的 我修的笔记本大多数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触发就有 了 有些待机就有了

网友:
按开关后一定有~~~~

网友:
Y460  图纸上 有时序  广达代工 标准广达 时序   待机 只EC  按开关后 开 S5-ON 南桥上电 EC 才发 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