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华硕 P5G41T-M LX3 PLUS 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3-18):
主板型号:P5G41T-M  LX3  PLUS
先打值,无短路,能触发,复位灯正常<注:有好多次又无复位>,无代码。
如图:
那先量各路供电吧。

补充内容 (2015-3-18 13:38):
补充,桥供电还有南桥供电1.5V正常,主板给客户了,没图了

网友A:
想不到前后的总线供电就差了那么0.28V就不行,有这么精准吗,佩服
你说如果把顺序倒一下,先刷BIOS再试试,会不会也可以亮机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张板如果1.5总线能不能跑码

网友C:
总线电压高了一点点也不行吗?

网友:
原来是电阻坏了,换电阻就好了,华硕有的刷过BIOS会导致网卡无MAC地址,还要刷一下MAC地址才能上网

网友:
应该只刷bios就行了

网友:
还好修好了,我觉得还是先刷BIOS或许会好点咯

网友:
先搞好BIOS肯定亮机,不过总线电压太高会不会烧CPU?

网友:
按一般思路复位有了不跑吗都是刷BIOS,但经验有时也害人走弯路的。楼主厉害。

网友D:
或许表不准呢???有时候,,看起来那个部分电压不正常,,可却不影响。。。这个G41的板子是先出总线供电在出cpu供电,,,CPU供电都正常,,总线也应该正常,,说不一定直接刷BIOS就好了!!

网友E:
你用什么软件检测BIOS工作情况的?

网友:
华硕通病啊882

网友:
看来LZ的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总线供电1.5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F:
连接正极输入的两个电阻变质!导致输入电压过高!这两个电阻不换是个定时炸弹啊!刷BIOS用编程器刷BIOS有问题会刷不进有提示的!换BIOS芯片就好!楼主的时序板是NV+AMD的吗!

网友G:
G41的应该是先出总线再出CPU的,CPU电压都正常了,再修总线?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表不准呢???有时候,,看起来那个部分电压不正常,,可却不影响。。。这个G41的板子是先出总线供电 ...

我本来也这么觉得,但是同块CPU,在总线供电不修复情况下,有时又不复位了。我想是有影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或许表不准呢???有时候,,看起来那个部分电压不正常,,可却不影响。。。这个G41的板子是先出总线供电 ...

表是准确的,有时不修总线有时能复位,好几次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张板如果1.5总线能不能跑码

不修总线有时不复位,其他人总线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软件检测BIOS工作情况的?

RT809F编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连接正极输入的两个电阻变质!导致输入电压过高!这两个电阻不换是个定时炸弹啊!刷BIOS用编程器刷BIOS有问 ...

标题 华硕G41,你说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表是准确的,有时不修总线有时能复位,好几次不复位,

就是还是有影响,,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行,,,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1的应该是先出总线再出CPU的,CPU电压都正常了,再修总线?不是很理解

这个疑惑我也有,看回复,在帖子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还是有影响,,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行,,,对吧!!

是的,在客户那里能复位,客户E52OOCPU,已经复位了。我用E32OO不复位,换CPU也一样,后面又有复位了,我也不懂有没影响,正常都是1.2V,其他帖子量也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前后的总线供电就差了那么0.28V就不行,有这么精准吗,佩服
你说如果把顺序倒一下,先刷BIOS再试试 ...

看帖子回复,

网友:
华硕极少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高了一点点也不行吗?

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题 华硕G41,你说是什么芯片

就是那个运算器啊!版主好技术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题 华硕G41,你说是什么芯片

你修的这块板子主问题就是在BIOS身上是吧?

网友:
有时候,bios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
楼主为何不换回原值的电阻

网友:
是不是bioss的事情压

网友:
桥片过热也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这种不复位的维修有时候真的不好修。

网友:
总线电压低,造成不跑码,cpu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强悍!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我刷了BIOS怎么没用咧?!

网友:
有复位也有跳码    但是就是跳不过去

网友:
求各位大神教我

网友:
总线有问题,也会是导致这复位不正常用的

网友:
1.5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两片这样的主板,原因是98-9D-CC反复.经查是IO右边的822和102排阻问题,也许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交流,但我的华硕主板现在是近系统黑屏希望大家能交流下

网友:
我是先刷BIOS,,,,,

网友:
高零点几伏应该不要紧,但能修到正常还是尽量修,以防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张板如果1.5总线能不能跑码

总线1.5V会影响不跑码吗?

网友:
对于小白,这种情况直接刷bios不行再说了

网友: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吗!!!BIOS也刷过

网友:
楼主大师啊,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电阻坏了

网友:
原来是电阻坏了,就差0.几伏都不行

网友:
BIOS 你也换了嘛

网友:
学习了822很好很强大

网友:
LM324四运算放大器。第十脚是输入端正极。问下楼主LM324第10脚没换电阻之前是多少V。换了之后是多少V。第10脚是哪个电压分压来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总线电压不正常造成有时不复位,BIOS才是引起复位正常不跑码的!!

网友(2015-04-18):
661gx-m7主板BIOS

网友:
先有总线再有CPU电压的丫~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好牛B  好专业  还有示波器  大神啊    膜拜啊

网友:
,324 10脚相连的电阻 是两个电阻分压的吗?

网友:
总线电压1.5偏高。324出来的俩个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换了就OK啦    修好后BIOS损坏  换个搞定 。不错。

网友:
这个要赞,学习了

网友:
一般先刷BIOS

网友:
总线供电怎么会是1.52

网友:
应该,先刷下BIOS看看解决没有,这样方便还快,少走弯路啊

网友:
帅气呀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