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DV3-LA-4735P 电流跳变正常1.4A 大小写建和数字键亮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5-03-18):
      早上同行给我一台HP DV3 版号是LA-4735P 独显的  。上电观察电流上到1.4A 跳变正常。大小写跟数字灯亮 ,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 。感觉是显卡问题。
      拆下主板测屏供电电压 LCDVDD没有。LCDVDD 由3VS转过来的  ENAVDD信号是由显卡发出来控制场馆导通产生LCDVDD电压 。  检查阻值在650左右 没有电压  。没有屏供电。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0D.tmp.jpg再检查 屏背光开启信号 INV-PWM 当初还以为是BKOFF# 是开关信号 。这两个信号都来自I/O  。开机检测INV-PWM电压为0还是没有.
   加焊显卡  效果跟当初的一样  。之后拆下显卡重新做 ,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 键盘灯亮  不显示。最后换一个显卡上去 效果 一样
    现在没有思路  有意见的出来帮帮忙  指点一下。

网友:
屏没供电你怎么搞显卡的

网友:
换南桥试下  AMD的话就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