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风扇报错 FAN ERROR

楼主(2015-03-18):
最近接到好几台E420,都是风扇FAN 错误,而且报错风扇转起来很响  大家可以试下,看网上许多人换了原装风扇、换了温控 ,换了EC,还是报错! 也有修好的 但是都藏着掖着不说。

特此发帖 把这个通病发上来 给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加点分

上图

照片不是很清晰   主板上有标号  大家要是遇到这问题 可以拆掉rn8501 ,顺便说下自己的结果

我自己遇到的几台e420     都是解决了!   感谢加分  很穷的 有分才有积极发帖

奉上图纸

LENOVO THINKPAD E420.zip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台,是集显的,这个RN8501原来就已经拆掉的。

网友:
修过几台 HPG4 的 ··风水呼呼转掉电·· 换的温控芯片·

网友:
那就麻烦了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呀,

网友:
楼主 好人 我就用这招 好了

网友:
看来经常逛逛论坛就是好呀~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经验 呵呵,去掉RN8501排阻,搞定~~

网友:
那个是不是EC控制温控的排阻?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只有刷了才知道啊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
图看不到,这个排阻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修到过IO 附近进水到导致的现象

网友:
是电阻漏电的原因吗

网友:
呵呵 华硕的遇到过刷BIOS

网友:
楼主 最好把图纸截图一下

网友:
修到这个芯片原本就没有的了,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排阻是连接到EC的温控时钟,数据总线信号!~

网友:
楼主,怎么修出来的,要是我干了温控 EC就不想弄了

网友:
又知道了一个通病呀

网友:
来自: 安徽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是连接到EC的温控时钟,数据总线信号!~
是温控时钟 总线信号 网上有说总线 但都不说哪地方 只好发个帖子告诉大家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B:
专门下载看了下,你这个相当于把温控信号断开了。下次有时间试试换个显卡,觉得根本问题在于显卡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现象,以后知道了,多谢!!

网友:
楼主的无私奉献 值得 学习 下次修到e420试试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谢谢 这个办法真快啊

网友:
图片看不清,是个排阻吗?还有拆掉会对机器有影响吗?

网友:
更换这个排阻不管用吗?

网友:
有机会,咱也试试

网友:
这个是显卡出来的,难道是显卡有问题了,导致发出的信号不对了

网友:
不错 下次遇到了有秒杀的机会

网友:
之前有台是这样的,是这排阻坏了???

网友:
这个排阻上还有个GPIO5_AC_BATT信号,不知道拆掉会有影响吗,或者这个脚没有用到。

网友:
感谢楼主我又知道一手,,,

网友:
看了回帖跟查了资料都没明白这是什么一个原理?求解

网友:
你去掉显卡的温度检测电阻,FAN就好了,可能是显卡短路引起的,我上次遇到过,风扇不报错了,独显显卡在系统认不到,最后还是换了显卡才好的,焊上这个排阻也 不报错了。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好人啊!

网友:
这样的好人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不行啊,我板子都没拆下来。。。直接撕掉贴纸,就干了那个排阻,也还是一样的报错啊。。。。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赞一个,还真没遇到过E420风扇报错的,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是去掉这个排阻吗?

风扇报错信号和桥之间就断开了是吧,

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我以前修了一台  没弄好

网友:
伙计干的不错……

网友:
恩 下次遇到 试试  还没有修到

网友:
个排阻是连接到EC的温控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下载看了下,你这个相当于把温控信号断开了。下次有时间试试换个显卡,觉得根本问题在于显卡

你说的对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  温控时钟信号不正常导致   摘了排阻 独显示认不到  亲自测试过  这款机器显卡打黑胶的 拆掉显卡很费时间 风险也高 容易掉点  对于开店的来说,用最少的时间赚最高的回报  每天本子多 羞不过来

网友:
我的独显的。去掉了楼主说的那个排阻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还没有碰上  还是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那个排阻的阻值变的无穷大了是吧

网友:
我感觉 显卡有问题可能造成报错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一般换风扇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先保存了

网友:
楼主早发点,,唉,上个月放走一台,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分享,正好有个机器修了几天了,终于找到了你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样以后修主板就不用走弯路了,直接解决省时间啊

网友:
嗯 通病下次看到直接干掉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引起的啊。感谢楼主分享,已收藏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2015-04-18):
也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风扇过热。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节省维修时间,谢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用的东西,拆掉就行,原来装上去的理由呢?表示不懂。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为什么是这芯片,楼主解释下
ゞ..侃.妳.
显卡的温控总线信号
详情

网友:
来自: 安徽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这芯片,楼主解释下
显卡的温控总线信号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通病就是维修的福音啊 楼主伟大贡献啊

网友:
楼主都修好好几台了,估计也是这型号本本的通病了。

网友:
刷bloss 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可以我加不了分!

网友:
拿掉排阻还是不行哦

网友:
去掉后会不会出现后遗症?

网友:
刚好用到了,解决了,灰常感谢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 都能修出来

网友:
多学习学习 毕业不去上班了 修电脑

网友:
楼主给力 很多人都是藏着 楼主大方 愿意分享~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可以讲一下这种方法的原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通病 我修过这样的 不过是风扇清理干净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之前店里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刷BOIS的,但是还是报错,直接和客户说,风扇有问题,不影响使用!!
这个排阻拆掉对其他没有影响吧,如果有同样的废旧板子换这个排阻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看来很重要 只是这机器我没遇到几次 下次要有就方便多了

网友:
是不是EC控制温控的排阻

网友:
论坛本该这样,互相学习互相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好功力,下次遇到我们也可以修了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这个电阻会影响EC读取风扇转速

网友:
你们真是厉害啊 都是大侠啊

网友(2020-05-05):
这样拆掉有没有隐患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不过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