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31vw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3-18):
原机故障,主机刚启动时屏幕开始闪烁,进桌面后白屏,某宝买了驱动板后,第一次通电显示aoc字样,连接主机后直接白屏,换回老驱动板,变成白屏,没有闪烁,测量屏线电压,不接屏,有5v供电,接上屏,电压变成0,是怎么回事?屏有短路?有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吧

网友:
明显示的逻辑电路有短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有这通病。

网友:
液晶屏问题吧   逻辑板 DCDC 电路  AVCC 软击穿的 干活

网友A:
逻辑板的升压电路 和 贴片电容看下

网友:
接了屏就5V变0V。问题就出现在逻辑板上了。电压拉低变0V。就是逻辑板短路。或者软击穿。先烧鸡看看吧。2.0V去烧。问题很容易出来的。小问题。

网友:
果断用点屏工具点屏~ 不亮就测逻辑板5大电压

网友:
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短路,把屏上的保险断开,再接一次看看5v还会不会被拉低,如果拉低,肯定屏短路,,没有的话应该是驱动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看5v带载能力

网友:
感学大家的帮助,首先是手头两块驱动板目前是都不行,全部白屏,其次是我用通用板点了屏,也是一样白屏,5v拉低到0,目前估计是屏电路短路,这个不知道怎么修理了, ,屏上的保险确实是通的,,我一会儿把保险拆了,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的升压电路 和 贴片电容看下

你是说的驱动板还是指的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的驱动板还是指的屏电路?

当然屏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