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无声音通病

楼主(2015-03-18):
版号是DT2,只要是内外都无声的。直接查声卡芯片的第40脚,是否有电压3.3V。都能搞定,提高维修速度。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修此机型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鸡地太强大了

网友:
没遇上过这情况,以后有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
这机子好老了,一般都是修显卡

网友:
三克油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机子好老了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顺便混点分

网友:
这能帮助更多的快速搞定

网友:
无3.3能认到声卡吗?

网友:
什么情况,给解释解释?

网友:
通病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修此机型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得先收藏· 以后留着用

网友:
以后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 以后遇到试下看

网友:
我实战3年了,还没碰到这款机子,但是我记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职业习惯 首先测试工作电压

网友:
又学到一招,感谢楼主啊

网友:
呵呵  以前真遇到过 都没修好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过来参观一下

网友:
怎么有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了。

考   你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你这样灌水有点不好吧?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先查下了

网友:
有了楼主的的经验  下次 可以 借鉴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
多学习通病还是有用 的

网友(2017-07-19):
如果没有断线 就不好修了,谢谢了,刚才看到

网友:
我的机子是有3.3V的没有声音,能上驱动,无硬件,正在查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了经验,以后遇到了先测一下

网友:
意思是没有3.3的话 飞一个3.3就可以了 是吗

网友:
感谢楼主,下次遇到这种问题试试

网友:
短小 精悍

网友:
没有内容 什么情况 楼主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