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cpu座子呀?

楼主(2015-03-18):
用什么工具换cpu座子?

网友:
BGA换座子阿,把旧的座子拆下来,新买好的座子会植好球,换上去搞定!!

网友:
一般都是用BGA的吧

网友:
用三温区的BGA返修台更换。

网友:
那我还是放弃吧

网友:
没返修台免谈!技术再好没返修台!面的有些故障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成本太高,,,,换板稳定点

网友:
BGA换cpu座子,,一般人都是直接加焊,,加焊不行就换板子,,换CPU座子费时,,划不来!!

网友:
你换过座子没有

网友:
用迅维的bga好用

网友:
听说用锡炉能换,但没见过具体怎么做

网友:
如果你真确定是座子的事,还是换板子把。

网友:
CPU座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好换,以前换775的也经常不成功  现在的更多脚

网友:
你技术好的话,风枪也能拆

网友:
从来没换过也想学学

网友:
INTEL少于10跟针坏的座子,随便完,玩一个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