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没有声音

楼主(2015-03-18):
喇叭不响  耳机也不响  声卡驱动可以装上  7 2  18  29  27  28  26供电正常  本人小白  忘大师指教

网友:
直接把声卡芯片换掉吧

网友: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来处理故障

网友:
  换板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复位有没有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很多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系统不行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为了省成本,大部分都是声卡与功放一体的,导致发热量增加,坏的几率较高,建议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还要测sb和他之间信号,

网友:
建议册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买来的 声卡 八成都是 坏的,  最好同型号 拆 料板  声卡料板上 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声卡 功放 驱动 总有一个是吧

网友:
换声卡,查周围电路

网友:
12.15.17脚也要测下,南桥的声卡模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芯片代换的吧,先换吧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能装驱动,但死活不出声音,我换了旁边的五个脚的管子就好了,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五个脚的那种小管子,那个好像是给供方部分供电的

网友:
能装驱动说明能检测到声卡  所以SB基本可以断定没问题  还是芯片这的问题吧  个人建议  不喜勿喷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来处理故障' s

网友:
南桥   数据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