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205一体机 +5vsus短路

楼主(2015-03-18):
这个其实没啥含量,但是开始烧鸡烧不出来.很大的电流,还是没摸到热的地方.后来采取了"740951569"(ID)的建议,换了跟粗的电线,不到1v的电压就有将近4A的电流了,摸到烫手了(c110).我差点认为板层短路,放弃维修了.这种小电容短的真厉害,相当于导线了,万用表测阻值0.2欧姆.
看来烧鸡要选择粗点的线.电压最好不要超过该线路的标称值(姑且这么叫吧)。
不足的地方,请多指教了。

刚开始用细线的时候,线已经发热了,后来换了粗线,同样的电压,电流增大了不少,看来线发热的时候阻值就明显增大了。

网友A:
我的烧鸡线直接用的电脑电源线

网友:
不错的经验  首先感谢上面两位了

网友:
很好,跟你学习经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像笔记本也很多的故障

网友B:
电流那么高,有点危险。。。

网友:
原来烧鸡大法要用粗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那么高,有点危险。。。

实在没招了,这种电容不狠烧,估计还真找不出来。二极体值就是0,电阻值是0.2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烧鸡线直接用的电脑电源线

具体怎么做的,能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做的,能说说吗

就是用电源线两头剪了装在可调电源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电源线两头剪了装在可调电源上啊

那和用可调电源有什么不同?

网友:
线细了电流达不到

网友:
导体发热内阻增大,这是常理

网友:
很感谢分享,有感啦

网友(2015-04-25):
有块E410的板,+5VS后级短路,不知用这个办法可以找出短路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