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神指点一下华硕vw221D这款出现这情况是屏坏吗

楼主(2015-03-18):
求大神指点一下华硕vw221D这款出现这情况是屏坏吗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华硕vw221D这款出现这情况是屏坏吗

网友:
换个屏线,估计是屏线问题,如果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屏挂了,你也知道,做咱们这一行的说话不能太武断

网友A:
个人觉得不是屏坏。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我有好几台都这问题   换了别的套料还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是屏坏。

我有好几台都这问题   换了别的套料还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啊

网友:
好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请问一下海可以修吗

网友:
百分之百的屏问题

网友:
可以找压屏的师傅看看

网友:
像是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屏线吧 要不显卡排除一下

网友:
排除大法上,显示显卡,在屏线,最后逻辑版,要是这样下来还是那样,估计屏挂了啊

网友:
屏是肯定的坏了    不过这种水平故障的屏维修难度高呀

网友:
这  都这样了 换个 板子 点下            应该都是   屏坏  哦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网友:
不是频线就是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