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K43LY REV 5.0 有时候能触发很难触发的通病解决方法,求加精

楼主(2015-03-18):
板号 K43LY REV 5.0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有时候可以触发开机的·经过检测··用开关条一直初步触发开机。叫徒弟拆机,主板拿过来。裸板,待机也是正常···用表笔刮开关排线。开机上电的·还以为开关条有问题,手上有一样机器·把开关条拿去试试·开关条是好的··大家都了解华硕主板资料图纸难得超级少。我也懒得找图纸了·就先换了个EC ,结果一样,不小心表笔碰到我加电阻的位置可以触发··连在一起也可以触发·但是只能触发一次。于是加个10K电阻·正常触发了·每次一按就触发哦·我看到论坛上的有些人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发上来分享下。免得同行日后走弯路。红圈的位置本来是空白的·加个10K电阻故障解决有时候可以触发·放电能触发的问题。确实有帮助的,请求加精加分哦。

网友A:
一般是开关排线的问题

网友:
兄弟有没查那是个什么电压呀, 这样可能会反修的呀

网友:
一边有个3.3V供电···只是一个10K的上啦、现在非常正常···没有图纸没时间去研究··还有10多台笔记本没有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开关排线的问题

开关板是给别人焊过了··手上也有一样机器··都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必需有,收了哈!

网友:
这机器修过加电阻有些过段时间返修来了

网友:
坐等返修哈哈哈

网友:
碰巧这样不给修好了

网友B:
K43神机,哪来的图纸。。。好经验就是要收藏

网友:
确实不错,学习了。下次遇见这款机器,得好好看看

网友:
奇怪...迷迷糊糊的。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个很牛B的人

网友:
华硕的机子麻烦,你运气好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开关排线搞过,这个我还不知道

网友:
这台笔记本开始没有修好·摆了好几天···没思路··早上来有点灵感一招···就搞定了···确实不好搞·最近也比较忙。还有10多台机器摆着·。

网友:
楼主 最后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的试试。不知道 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K43神机,哪来的图纸。。。好经验就是要收藏

木有图纸啊····经验修

网友C:
这和K42 K53一样应该都是电阻或排阻的问题,只要把位置找出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迅维网很强大,人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K42 K53一样应该都是电阻或排阻的问题,只要把位置找出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本来是没有电阻的··我加个10K电阻上去·修好的·没图纸

网友:
不容易呀,老师高手

网友:
不错嘛。 有前途

网友:
这个是不是n修过,有人故意摘掉的啊,很好的 经验,还是收藏啊

网友(2020-03-24):
这就是老师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