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监控摄像机电源线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监控摄像机的变压器安装在离摄像头机十几米远的位置行不行?对摄像机有影响吗?

网友:
好像  没有。。。。。。。

网友A:
你走的什么线,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模拟线和电源线在一起干扰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走的什么线,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模拟线和电源线在一起干扰比较大

我用的是 网络摄像机, 网络和电线在一起干扰大吗?

网友:
只要在摄像头处的电压符合供电要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 网络摄像机, 网络和电线在一起干扰大吗?

不大,没事的,放心按吧

网友:
要看你用的电源和线材,劣质电源和劣质网线无法保证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