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90外接缺色

楼主(2015-03-1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90,说是外界不正常,于是开机,外接,外接显示是浅蓝色,这不是缺红色吗,以为是 VGA口坏了,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在网上看一些类似的帖子,都没有解决,有的人说是显卡,有的人说是信号经过的电阻坏了,可是,这些问题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啊。求大师们帮忙解答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本人从没修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啊

网友A:
显卡可能性大些应该,小东西几率小一点!个人观点!

网友B:
还有显存~~  显卡如果是N卡可能性小一点。   A卡就直接换掉吧。  还有CPU  内存  都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显存~~  显卡如果是N卡可能性小一点。   A卡就直接换掉吧。  还有CPU  内存  都会导致的。

是 N卡,型号是N14M-GE2-B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能性大些应该,小东西几率小一点!个人观点!

但是我用风枪吹过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C:
说出来你也不信。。。你仔细看看,那个VGA显示的三个颜色真的是显卡来的么?看好了再回答我。

网友D:
查查那三个基色信号,的阻值看看正常不,B还有2个什么了。。久不修忘记了。。

网友E:
你没有没问过客户,这个电脑是怎么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那三个基色信号,的阻值看看正常不,B还有2个什么了。。久不修忘记了。。

三个阻止都是087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出来你也不信。。。你仔细看看,那个VGA显示的三个颜色真的是显卡来的么?看好了再回答我。

这个信号是从桥里面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没问过客户,这个电脑是怎么坏的呀

正常使用,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信号是从桥里面发出来的

直接换桥就是了晒。我上次碰到到过的。有个颜色阻值偏低。。。你测测

网友:
量下接口电容波形吧

网友G:
是电感  不是电容 打错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从桥里面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电感  不是电容 打错了

没示波器啊

网友:
桥的LVDS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PCH不良吧,

网友:
看 看三基色的电阻吧

网友:
显卡输出阻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