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待机电流0.06,不出集显供电,求指点

楼主(2015-03-18):
  接到一台Y470,拿来时开机不出CPU供电,集显供电也没有,论坛上翻了不少帖子,决定换南桥,更换南桥后CPU供电出来了,集显供电还是没有,待机由原来的0.02变成0.06,是南桥有小短路吗,Y470正常待机应该是多少,求大神指点

网友:
待机偏大啊  大哥,   先把最明显的故障修好吧      肯定有芯片发烫,   而且Y470有通病的。

网友A:
南桥确定换好了没,正常工作跑码后集显供电才会出来,怀疑应该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正常使用坏掉的机器、没被别人修过的话很少出多个问题的

网友:
可能南桥没换好

网友:
修得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网友:
可能也是没换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确定换好了没,正常工作跑码后集显供电才会出来,怀疑应该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正常使用坏掉的机器、没 ...

加热南桥时旁边板子鼓了泡,下午再把南桥拿下来看看

网友:
南桥没换好啊    再换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现在不要轻易相信  买来的芯片是好的,

网友:
鼓包就麻烦啦

网友:
等待楼主换新桥后的结果

网友:
换南桥的  应该差不多

网友:
明显是南桥没换好嘛!

网友:
刷个BIOS看 看

网友:
南桥可能没换好

网友:
集显供电是亮机后出来的 待机0.02是正常的待机打压

网友:
电流多少? 显卡问题吧 前提是待机修好后 应该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先排除微短先

网友:
板层不会出了问题了吧,还起了一个泡,这个很危险了.板层问题就没有办法弄咯!

网友:
470这款机器待机特别小,你的明显偏大了,我感觉你还是南桥没换好

网友:
鼓包夹层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
有短路的故障,待机偏高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修好啊 等着借鉴呢

网友:
好像都说INTEL 6X系列以后的板集显供电是跑马过内存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南桥时旁边板子鼓了泡,下午再把南桥拿下来看看
你下手也太恨了吧!

网友:
集显供电是跑马后才出来的,,可能你的是没有跑马,或者没有跑完

网友:
怎么换个南桥能把待机电流换大呢

网友:
Y470裸板待机 0.01 没有集显 供电 你要确定 你的机器有没有跑马 过内存

网友:
有短路自己查

网友:
0.06明显高了,鼓包不好处理啊

网友:
你又没有查分组供电 正不正常 还有平转平 正不正常 这些排除后在考虑你的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