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烧BD41760KVT!!!

楼主(2015-03-18):
BD41760KVT 芯片本身有明显的烧伤。先换了芯片。电流0.002a,两三秒掉成0.00A.
保隔没有过。BD41760KVT 第46脚没有输出。 最后换了一个新订的BD41760KVT OK.
中间把BD41760KVT 升压28V的电容,
二极管
全换了。
芯片

网友:
第一换上去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易烧

网友:
你那是不是换了个T400的上去了??那2种好像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