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掉电有异响

楼主(2015-03-18):
     第一次接触到一台B460供电全部都出来了,但掉电,掉电前有响一声  "滴",一般这种如何下手,听别人说有可能是电感坏了,有无可能

网友A:
这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要看电流怎么跑的

网友:
CPU供电的乌龟壳最容易挂掉了!!换换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CPU容易坏

CPU是好的换个2个都是一样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    你想电流怎么跑呢

网友:
把CPU分组控制芯片换了

网友:
吱的一声。。。。电容漏电=。=

网友:
换MOS管试下

网友:
这个要仔细查

网友B:
待机芯片开启的电阻容易坏

网友C:
F51123fk周边进水了。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开启的电阻容易坏

     开启电阻如果坏还能出3 5V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51123fk周边进水了。仔细

51123  PG都出来了          都说电压全部出来了。。。。。。。。。。。。。

网友:
要看是哪里引起的掉电啦

网友:
乌龟壳容易坏  还有3 5 v芯片氧化了没有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不稳定。

网友:
B460掉电不是通病么 掌托下面腐蚀

网友:
B460机器太好修了,简直是送钱的额

网友:
B460 垃圾 一堆的 各种 通病  楼上的 看来是 高手

网友:
这种现象貌似没人遇到过

网友:
可先用示波器抓一下看跑到那一步了,或刷BIOS看看

网友:
不一定电感坏 起码我还没修到几台电感坏

网友:
B460 有通病
既然是掉电就先不要管点掉前响声 直接修就是
有示波器可以抓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