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也算通病吧

楼主(2015-03-18):
是显卡 还是显存 通病

网友:
屏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的小红点,外界正常

网友:
看着像屏线没插好

网友:
我的b520也是显示灰色部分好多小红点。不知道哪里问题,不是屏线。外接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显卡

网友:
显卡换过一个了 。还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A:
那就换换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换显存试试。

显存也换了

网友:
先加焊显存看看··

网友:
换屏试试,不应该做桥吧

网友:
屏线呢,换过没

网友B:
应该是显存通道断线了

网友:
屏线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存通道断线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啊 ,说说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存通道断线了

要是显存通道断线怎么测量啊 。哥们说下好吗

网友:
做做显存吧 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屏线一般数据打起没什么问题,拆下显存看下下面断线没

网友:
换个屏和屏线试试,不要先干显卡和显存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不行再考虑显卡